真是难题

楼主(2009-08-21):
有一台HP V3807TU本......扬声器没声音...换了两个喇叭还是一样...外接音箱是有声音的..请问各位这还跟那方面有关呢。

网友:
笔记本的音频方面一般有一个固有的东西,可能是规定吧,就是本机自带的喇叭,外置音响,或其他的外置可以播放音频文件的设备同时接入是只能有一个设备可以有效工作.
外接音箱和自带的喇叭是走不同的线路的,外置音箱可以发声说明耳机插孔相关的线路没有问题,如果你确定是硬件问题就专心往内置speaker的心路方向排查,他们的分界点在声卡处,会分不同的pin脚把信号输出,外面一般会接一个功率放大器和一些电阻电感和保险丝或者三极管之类的,当然要看具体线路是怎样设计的,但总的讲线路不会很复杂. 问题最多追溯到声卡就可以解决了,一般不会动到桥. 可以找一下线路自己研究一下.
好运!

网友:
我忘了说我还换了个主板下去。结果还是一样....真是想破头脑了....

网友:
从内置的喇叭接口处往里面跑 好象是到功放芯片吧。 那电路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