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600两短一长

楼主(2009-08-21):
今接二修机联想昭阳 E600 两短一长
显卡板 MAX1845三脚断,是上家脱焊断,还是原来就这样?
按开机键,电流无反应(不触发)。
长按NOVO(还原键),检测卡过07过 2B 到E6
待机电流0.04 ,跳变0.86,0.91.回落到0.81,开始报警

查MAX 1845 1脚无任何电压
显卡背面大部分电阻短路
显卡GF FX5200 芯片暴烫,PL1=19V
是不是显卡挂了?
此显卡能否修复?哪里可以卖,大概多少钱?

网友:
短路了还能开机?是不是显卡电压没有上来,所以发烫。。。。

网友:
好买,网上查查就能买到

网友:
哇  这样的电脑还能修的起来吗, LZ修好了 来给我们说说过程,期待你的佳音。 我是新手

网友:
显卡的阴什本来就小,越高档越这样

网友:
看你的形容大多是显卡挂了

网友:
上淘宝网上找一个不就得了啊

网友:
显卡 发烫 不一定就挂了  没有供电 一样发烫 ! 接电烧一下  看看烫不

网友:
显卡 发烫 不一定就挂了

网友:
不好修,上传个电路图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显卡板插槽虚焊。

网友:
不好修,上传个电路图
引用 网友A:

里面唯独没有 昭阳E600 VGA BOARD 图纸
怎么回事呀

网友:
没有供电 怎么会发烫 啊?我是新手。

网友:
没有显卡图呀,主要看显卡

网友B:
有压差就会发烫呀!
测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顯卡需重做BGA/ 或換一顆新的  9成的機會會好/ DEBUG CARD  E6 07 也是顯卡上的問題/ 還有做好你要在顯卡的散熱下點功夫,解決一下散熱的問題 不然老問題很快就會在來找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