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的VCORE对地阻值0.01正常吗

楼主(2009-08-21):
接手几块A卡,4830,2600XT,1650XT  无显。VCORE阻值都为001,没有修过A卡,难道就是这么低的吗?

网友:
4830都有?001就是短路了吧,002.003勉强可以接受,欧姆档测是多少值呢?

网友:
显卡中没有VCORE这种叫法!!

网友:
不同的电路有不同的阻值。
二极管档位的不是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