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换USB接口后点不亮

楼主(2009-08-21):
接客户一台T40机子,USB插接口触点翘起,客户要求更换,拆机前开机正常,可以进系统,拆出主板好USB接口后,试机,电流到.0.77,开机不亮,跑数码卡到38,有时到85,请高人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把换上去的USB再整下来试试正常不

网友:
38应该是没过内存,85应该是没有接安全芯片吧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请把具体原因查明回复,学习一下经验。多谢!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情况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