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v700s开机掉电

楼主(2009-08-21):
一台神舟 v700s 开机刚显示神舟画面就掉电,电流掉到0.02A但是没有3v.5v。有时候刚要显示就掉电,有时候压压板子又正常了,用力按着cpu座连续开了好几次都行以为cpu座虚了,加焊后故障依旧。南桥也加焊了,加焊了时钟芯片后正常了,这是以为好了,试了好多次都行,就断了电过了一会再去试又不行了,到底是哪的问题呢?哪位高手修到过给指点下!

网友:
掉电后一个一个量,哪不正常就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进水了吧机子是??????????

网友:
LZ   你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没修好呢!没思路啊

网友:
哪位大侠给指点下啊,机子不是进水的,还没修好!

网友:
把时钟芯片的晶振换了试下!

网友:
用示波器一个一个电压量,波形不稳定的换

网友:
看一下IO有没有问题嘛,

网友:
我感觉掉电可能是哪保护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