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死了E0,快来帮帮忙

楼主(2009-08-21):
我们公司的主板是用来测试内存条的,所以好多内存插槽是被烧掉的,烧掉的内存槽换了之后还是不行 ,老是跑E0,而且是 被烧的槽才跑,如果第三槽被烧,第一槽是可以用的,关键是换上内存槽之后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都正常的,这样能否说明是北桥已被损坏,因为这样的板实在是太多了,我不能所有的都说是北桥的问题吧,
主板

网友:
你拿下烧了的槽子时看下有没断线 不要急着换槽子,要是不行的话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内存槽烧的话,有用护套没?
换的时候在锡炉的时间不要太长,要看看有没断线。
一块板你换几次的话,北桥是容易挂的。

网友:
应该先量下那些烧了信号的 值对不也许槽烧了 北桥也挂了 没问题再换啊

网友:
我也搞到过烧内存的,是本本, DDR2 P1.8V_AUX主供电出了问题,不稳定,电压跳变,一下就把内存烧了。
不上内存量电感波形不正常。更换此电压IC 后OK
时钟,信号线等短路根本烧不了内存。找找高电压吧。

网友:
福瑞德
请问你说的"护套"是什么东西,我们的主板是测试内存条用的,一个板起码都是换几十次的内存槽的呀,关键是我们用的是一三槽,这样请问要是北桥有问题会不会导致一槽能用三槽不能用呢

网友:
你看看内存供电有吗 有的话你看看信号线对吗 再不行看看北桥发热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