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晶振两脚电压一样也会开机

楼主(2009-08-21):
GAP35的主板,上电好象没触发,查待机电路,查到32.768时两脚的电压是一样的,高兴的以为就是它的问题,换掉之后发现触发就断电,这样就不用说了,CPU电路保护了,换掉高管一切OK,我就搞不懂到底是换了32.768才看到保护还是没换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触发,各位有遇到32.768没压差也会开机的吗?

网友:
32.768K两脚电压是指各脚夫对地电压,正常时均是0.4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可是理论上是两脚要有压差才可以工作呀,这个两脚的电压是一样的哦,不解

网友:
我一般是测它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