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电压请教

楼主(2009-08-21):
大家好,我今天修到一块杂牌板,上478的假负载各个测试点正常,包括核心电压1。76V,但是上了赛扬1.7的CPU就是没复位,核心电压为1.04V了,其他各个供电正常,向大家讨教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检查VID信号
如果上CPU VID信号不正常,检查U座;如果正常,更换供电管、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