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讯景7300 七彩虹7300定位

楼主(2009-08-21):
手头上有大批xfx 7300 和七彩虹7300都是点花 于是拍了点定位图 和定位方法和新手一起讨论。
先上图:
我用割线法定的位,先smat跑一遍,把报错的代码记下,在把一颗显存的数据线割断,在跑,多出来的错误代码在记下4颗128兆128位的显存一颗是32位,A0-31,A32-63,C0-31,C32-63.一般割一两颗显存的线就可以定位出,。。

不知我的方法对不对,由于我没权限看其他高手发的贴,不知有没重复发定位图。。。

网友:
七彩虹7300gt 烈焰战神和讯景7300gt的定位是一样的,看最后一副图,还有就是这两种显卡都是点花的通病,三星的显存,无铅焊接,加焊显存一般都会加成大花,全换,用安泰信852d吹上去会不会吹花,不知哪有显存卖,价格合适的话我这需要大批。

网友:
你这款卡应该是GPU空焊

网友:
讯景那块肯定是GPU稀焊
七彩虹那快就难说咯

网友:
讯景和七彩虹我都压过好多块了,桥是大桥的7300.本来是一两颗花点的压下GPU都会多出很多花来,两种显卡都是一样。。。不管用有铅无铅都一样,其他的7300 7600 6600 只要是空焊都有百分之九十的成功率。。我用的BGA机是卓茂880.。很好用,而且压了十几块,什么温度都试了,只要加焊,不管GPU,现存都是越加越花,现在还有一百来片解决不了

网友:
讯景的这种显卡有好几种,小桥的,百分之90,是空焊,还有百分之5是现存短路,大桥散热片没带铜的,有部分是桥空焊,还有部分是现存空焊,大桥散热片带铜的全部点花,80多片无一列外,七彩虹的也是

网友:
不解,为什么要用手去挤压GPU,这是错误的方法,在维修中是禁用的

网友:
我是用BGA机压 不是用手压   现在是想怎样解决这批显卡  显存用的是无铅的,用风枪加会越加越花,换的话没那么多显存,现在修的头都晕了,还有100多片一样的问题,老板施压,个位救救我吧

网友:
点点花··自今还没突破过·!!!

网友:
有待高手指点,和楼主一样,我手头也有很多七彩虹的7300GT显卡,加焊花的越来越严重!都还以为是自己手部好呢,我是用热风枪吹的。有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