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电源故障

楼主(2009-08-21):
ATX电源 灰线电压 没接主板 测的电压 0.14V 。导致主板不能认出硬盘 !如何解决

网友:
你说的问题不对呀灰线是PG信号线 无这个信号主板应该不开机吧

网友:
不认硬盘和这个没什么关系吧,你都可以开机了,说明这个是好的

网友:
20Pin和4Pin先不接主板,短接13、14强制启动电源,看灰线有无5V左右的电压,有就说明电源是好的;没有的话问题在电源。再将电源接到主板上开机,重新测量灰线电压,应该保持5V左右不变。否则说明问题在主板。

网友:
灰线不接应该不能开机!复位应该都没有!

网友:
灰色线是PG信号线,应该有5V的电压才是正常的

网友:
有的主板不需要灰色线的,比如华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