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P4I45GV R:5.0主板的内存供电管是什么型号?可用什么管代换?

楼主(2009-08-21):
如题,那个管子爆了,型号看不清了。

网友:
可以用3055  2055  06N03  等等代换  只要输出的2.5够就OK喽

网友:
好象是B1202哟,是个三极管

网友:
我一般用55N03的管子 大的可以代小的省的备好多管子了

网友:
谢谢诸位,我今天先试试先了。

网友:
是NPN管‘3055就可以啊;;
  前几天我修了一个内存工电问题的;;因为找不到同型号的管子;;随便找了一个NPN管;;到现在也O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