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佳和180不走信号

楼主(2009-08-21):
现故障:电流上到0。54A不动,测试卡显示00
机型  :方正佳和180
芯片组:915GB
刚从别一维修站拿来的二修机,帮障为有带机电压3,5V不加电,之前客户说是雷击的故障,被送修三天说板子修不了了。我拆机首先发现网卡芯片和网卡隔离芯片不见了,南桥被动过。我怀疑南桥是坏的,打南桥的阻值,果然,南桥背面电容的阻值不正常。与是换南桥。可以加电了。电流上到0。54A不动,测各路电压均正常,但测试到时钟,发觉时钟芯片非常烫,而且被前维修人动过了。由于没有示波器,找我的维修前辈帮我测了一下,哥们说时钟信号没发出来,可能时钟芯片坏了,一时间找不到和式的时钟芯片。发个贴让同坛兄弟们帮我看看。在此谢过

网友:
有时不装网卡芯片会造成不显示

网友:
时钟芯片一般很少坏,本来就烫它

网友:
还是整一个示波器准确占

网友:
有可能南桥没做好。时钟的的开启信号是南桥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