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跑马

楼主(2009-08-21):
今天我遇到一个板:能开机不显示,在PCI插上诊断卡各点电压有输出,复位灯正常,查CPU供电正常,查时钟也正常。改用CPU起动,诊断卡复位灯就一直亮,没有了复位。当时怀疑可能是CPU座虚焊就加了一下焊,结果还是没有一样。是不是前端总线有问题哟,是不是这种板子要报废啊,请教各位大虾给出一个好的方法或见解

网友:
楼上的,,这跟BIOS好像没有关系吧,,,
北桥可能有问题,,,,,还有你有没有测量上了CPU之后CPU有没有供电啊

网友:
谢了,北桥挂了

网友:
一打雷坏的东西真多,真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