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仿真卡是什么东西能发个图片来看看吗

楼主(2009-08-21):
听到好多论坛的朋友说用仿真卡测试,可是我连这个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看到此贴的朋友给我解释下好吗,仿真卡是怎么用的?谢谢

网友:
你百度一下不就看见了吗 有使用方法

网友:
请问是插在PCI上的是不是,它的作用是什么?插了它也是要插内存的是吧,感觉和诊断卡差不多吧?谢谢

网友:
和诊断卡差不多是插在PCI上面的哦 当然要插内存了 不用原主板的BIOS就可以让主板开机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那就是只相当于只省掉了一个BIOS啦,这样要是能开机的话起码也只能说明BIOS没有出问题呀,还是能说明什么问题请教?

网友:
仿真卡的作用,是以硬件的方式。来使CPU跳过主板上的BIOS来对仿真卡上的BIOS进行访问,以此达到快判断BIOS相关的控制电路是否有问题,并相应推断出控制这一电路的IO、南桥等有无故障。

网友:
哪里有的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