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8-21):
能加电,跑码过38  49  59  60  88  90  最后到AA不动了, 正常情况下过了60 应该能显示了,但是机器仍然黑屏 外接显示器一样, 电流在1.2A左右摆动. 高手给点意见 谢谢了

网友:
肯定是显示的问题了

网友:
重做显示了要,应该有空焊的

网友:
就是啊   应该是显卡   外接都不显示  显卡可能性最大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换个内存就好了 。  现在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