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灯全亮

楼主(2009-08-21):
今天碰到一块郁闷的板子,接到手中插上电源,待机下南桥发烫,三端稳压管1117待命短路,于是迅速将南桥换了,换了后1117正常工作,南桥不烫,但上电后诊断卡5灯全亮。以前遇到这种问题都是南北桥1.5V供电出不来所致,但这次量了1.5V供电管工作正常,其他核心供电也正常,VTT电压都对,接着,拆网卡,故障依旧。于是没了思路,怀疑换的那南桥是坏的,于是又换一南桥,故障依旧。现特来诊坛求助,请高手指点,明天准备去把北桥干了。高手,就等你了~

网友:
关键的关键是换南桥,换好没有

网友:
你手上的是什么板啊!你感觉你打桥的 技术怎么样啊!相信的话就别再做了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做的SB,很多做SB的时候不注意对NB采取保护,所以做了SB反而把NB弄的出问题了

网友:
自我感觉做南桥,还行。
关键我做了两次,都是换其他板上的,不可能都是同一问题啊,

网友:
还是南桥没有搞好吧

网友(2009-11-13):
我刚刚也碰到这问题了啊,就换了十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