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CF-Y2 用电池会黑屏

楼主(2009-08-21):
今天接了一台松下CF-Y2 的本本.用电源加电池进系统是正常使用的.但是单用电池开机到了欢迎使用就黑屏了.电池是好的.测过主板黑屏后1.06V 1.25V. 1.5V 2.5V 3V 5V 1.8都正常.MAX1772和MAX1634换过了没意路了.请教一下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肯定是电池的电压比适配器低引起的

网友:
一般不会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