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0不认硬盘

楼主(2009-08-21):
笔记本三星Q30无光驱,摘盘用台式机低格后做完系统装回笔记本启动后不认硬盘,放到台式机就能认,来之前是有系统的但是特别慢,所以从做系统,请问谁碰过这种情况啊

会员184878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不该用低格 因为没必要 如果在笔记本上bios可以识别的话 用U盘cdrom启动在本机上dm 就好了 然后直接用U盘给他做好系统就可以啦 如果U盘cdrom不明白 请百度一下 U盘量产光驱 轻易不要拆硬盘装系统 万一坏了 不是你拆坏的 也会被赖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参与,硬盘没坏,主板应该也没坏因为来时只是系统有毛病,唯一可能出错的地方可能就是不该低格,有没有这种可能,三星Q30硬盘可能有隐藏的东西,格了以后就不认了

网友:
呵呵。。。。

学修板卡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要分去领红包,每天10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有些老机器是CMOS设置的问题
可以先改一下设置看看

网友:
软件问题
跟板子没关系

网友:
老大,是CMOS不认硬盘还是认到有硬盘进不了系统啊?前者为CMOS问题.后者为硬盘分区表问题.

网友:
我 也遇到这种情况,根本不 认硬盘,我 用U盘装 的系统,先做 一 个WINPE放在 U盘里,把其他系统文件放进去,然后用U盘启动,然后装就 OK了

网友:
有可能是拆卸的时候把硬盘接口搞虚焊了检查一下

网友:
我的Q30 不认硬盘 我想换个硬盘试试 硬盘太贵了

网友:
硬盘排线测量了全通,用手能感觉到硬盘在转。

网友:
Operating Systen not found   现在就这样。BIOS里看不到硬盘。但是硬盘在转,硬盘线全通

网友:
没事不要拆机。这样拆出问题后。客户还以为是你技术不好,知道的没有什么!

网友:
是不是有排线的那一款,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排线坏了

网友:
以前一个客户跟我买果那种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