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260主板求助

楼主(2009-08-21):
今天接到10块网吧机子,都是MS-7260,南北桥集成的,3块是小问题修好了,4块是开机无复位,电压好像内存旁边MOS电压有点偏低,换了一样偏低,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另外3块上CPU就掉电,有点像短路,但把CPU下了就不掉了,CPU是好的

网友:
上CPU掉电应该是CPU电路保护了,应该是供电IC或场管坏。

网友:
有相同的板对比电压很快能找到故障点,然后乾坤大罗移

网友:
今天拿了1块好板对换CUP供电芯片,一样的现象,装回去,好的板子也保护不亮了,也变成上CPU就掉电,晕死

网友:
你那些板看下 MSI都有个专用芯片是MS-几的,那个坏了也会引起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种四边有脚的供电芯片
如果是,解除不好或者坏了都会自动断电的

网友:
今天接到10块网吧机子,都是MS-7260,南北桥集成的,3块是小问题修好了,4块是开机无复位,电压好像内存旁边MOS电压有点偏低,换了一样偏低,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另外3块上CPU就掉电,有点像短路,但把CPU下了就不掉 ...
引用 网友A:

内存电压偏低的,检查一下内存供电管的控制电路

上CPU就掉电的,上假负载试试,在吧结果贴上来

网友:
我们穷,老板没买假负载,电压也都量过了,靠近CPU和北桥之间MOS管电压不正常,换了好的MOS现象一样,客户也不给时间前2天直接拿走了,因为没电脑上网,所以到现在才有空说明情况
害大家白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