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为什么我用865GV杂牌板就是不成功呢?

楼主(2009-08-21):
为什么我用865GV杂牌板就是不成功呢?
用的是独立的PCI显卡,并把里面的集成显卡给关了!可就是带不起来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
消空CMOS,只用母条做BIOS设置。

网友:
请问这个有没有说只能用128的呢

网友:
多大的母条都可以,没有特别的限制,如果你只是检测内存,不进入WINDOWS,母条的大小可以从4M到2G之间选择,如果你能找到4M大小的DDR内存做母条,它可以为你的检测提供最大的速度。同理,CPU的速度也可以从4Mhz到3.0Ghz选择。唯一限制的是主板的北桥,只能是865GV。
   我可以为你订制最小容量为32M的DDR1 代母条。但价格不低。应该在100大米,邮费你自付。

网友:
另:本人用过的检测内存的865GV二手主板775针,价格120元,邮费自付。
有需要的Q我:774526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