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用BGA台能加焊吗?

楼主(2009-08-22):
今天维修主板发现北桥空焊了。但自己家没有BGA台。请问不用BGA台能加焊吗?我也没有那些高手厉害可以自己做BGA台的。请问有办法能加焊的吗?

网友:
台式机中
1。北桥一般不建议自己用风枪加焊,成功率非常低,(长期从事焊功的高手也有失误)
2。一般我们用风枪加焊一些小器件,如显卡颗粒,南桥,
笔记本中,一般建议用BGA加焊,成功率高些

网友:
要是高手的话,可以用电炉加热补焊,不过慎用~~~~成功率对半,师傅讲的

网友(2010-01-30):
你可以用风枪试一下,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成功率很低,我之前也吹坏了两张扳子。

网友:
有个土办法,用个大功率电烙铁,找个瓷碟。把瓷碟压在桥上,充分接触,把大功率电烙铁放到瓷碟上。然后过半小时左右再拿下来。

网友:
我自己做的BGA,成功率80%

网友:
楼上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如何自己做bga啊

网友:
是啊,说说自己如何做BGA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