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实在是烫手!

楼主(2009-08-22):
一块硕泰克kt400主板,不跑码“FF”。测四大条件,全正常。打cpu总线、pci总线、bios总线、南北桥总线全没问题。下一步准备刷bios(现在编程器还没买,呵呵)。无意中摸到时钟ic,哇,很烫手,不敢停留10秒。但我测各cpu假负载、pci、内存槽、agp的时钟测试点,根据平常经验感觉都正常(没工具,无法测频率)。这现象正常不?

网友:
也请各位指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2009-10-18):
时钟工作的时候是有点热。。用示波器打下片选信号。。

网友:
热是正常的,看看时钟输出正常不?

网友:
华硕的某些主板就经常有时钟芯片巨热现象,主要是看时钟IC的工作条件满足不,它的供电,开启信号,如果有看门狗电路的看一下是否短路或损坏等如果工作条件满足,输出不正常则怀疑芯片坏

网友:
先去测试一下再说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华硕主板,好像是915的吧,时钟芯片巨热,但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