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电容的替换

楼主(2009-08-22):
我显卡原来的电容鼓包了,型号为16v 470uf的。去电子元件店买了几只容量相同的电容,但是发现这个电容没有以前的电容上的防爆纹。请问这个电容能替换原来的电容吗?

网友:
找UF相同的或是UF大的,
选择耐压耐温高的,一般的电容上都有标注的。
要分清正负极黑色的一端是负极。

网友:
能,但是可能质量不太好,容易坏.

网友:
你买的电容有点次,最便宜的那种,不建议使用.

网友:
1。普通电路中,只要电压》=原电压, 容量》=原容量 都可代换,
2。精密电路中,最好是原值代换。或是电压一定要相同。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到电子基础版块发贴。下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