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000反复跑代码不过内存

楼主(2009-08-22):
小弟接到一台HP M2000的机子,ATI芯片组,原故障不触发,测得时钟IC电压只有1.7V偏低,追供电管控制脚到105电阻,发现另一端有电压,加焊无果换一新105电阻,时钟IC工作正常有时钟输出,可触发跑码,跑到86(另一诊断卡为87)又重新从00跑,这样反复的跑,不上内存跑码也一样,示波器测得MINI PCI上的数据线有波形,但闪一下就停,然后再掉下去再闪(电流0.8~0.4反复跑),内存槽加焊无果,内存换了无果,南桥也换了,CPU换了,网卡声卡都拆过了。准备换北桥,期待高手出现,指条明路,帮小弟分析一下,供大家学习。
(注:时钟IC供电管为4812,其控制脚无电压,起先我强行加电压,主板跑码,接屏可显,但掉电,后换了105电阻,控制脚电压出来了,就出现像上面一样的故障了,我再把原来的105换回去再按照原来的方法强行加电也不行了,反复跑码。郁闷)

网友:
是不是换一下时名芯片.

网友:
你还动过其它的地方吗

网友:
回2楼:时钟IC个人各电阻均有波形,对应型号很难找,故没换,
回3楼:其他地方均没动过
回4楼:我也怀疑北桥,现正等订芯片换

网友:
北桥换新的,还是不行,放弃维修了。

网友:
你再看看你的内存槽子,弹片正常不?打下对地阴值看。。。有没上拉排阻的?

网友:
阻值都正常,有上拉排阻, 没换105电阻前强行加电可以正常跑码显示的,

网友:
换内存槽呢,测内存槽的排阻。你要换应该也是先北桥,为什么会先换了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