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40瓦的电鉻铁改成25瓦该加多大的电阻?

楼主(2009-08-22):
我想把40瓦的电鉻铁改成25瓦该加多大的电阻?
我是个外行 谢谢了!

网友:
不是加电阻而是串一个二极管,让它工作在半波状态下.

网友:
买个直流可调温的,防静电好的也不过100多而已。

网友:
劝你还是买个25瓦的电鉻铁,更改成本会比买得更贵,而且不好用!!!

网友:
买一白炽灯调光板,大概3元,这种板最大可用于60W灯泡的调光,把烙铁接在灯泡处即可。

网友:
普通烙铁加个开关和二极管就可以了,参照电热毯电路。不过还是推荐用防静电的,以防万一,否则得不偿失的啊。

网友:
得不偿失 最好不要改

网友:
串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我改好了我在市场上买了一个带线的调节板把烙铁线换成带线的调节板了现在可以调节了
谢谢各位了!
我的烙铁不粘锡了有什么办法让它能粘锡呢??
谢谢各位

网友:
去掉氧化层

网友:
我想问这样去氧化层呢??

网友:
我想问怎么可以去掉氧化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