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8-22):
今天维修一块七喜的478针主板,查供电时钟复位电压全部都是正常,MOS管,电容等都没有问题。一开机检测卡显示00,,那么我就压北桥试一下。结果真的是北桥空焊了。但压了北桥还是没有显示。只是见检测卡显示dE,关电源再开机重新压一次就显示C6.循环做都是显示C6或dE。。内存是好的。显示C6时有长鸣那么重插内存又显示dE了。。请问dE是什么问题呢?网上查都查不到dE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请问没有BGA台的情况下如何加焊?教下我。。

网友:
DE也是内存不过,都和北桥相关,先把北桥加焊完了再说吧,说不定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DE也是内存,还是先加焊一下北桥再说吧,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带独立显卡吧,如果带你插上显卡试试,不行就换个显卡,测量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加焊下北桥,看问题是否还存在,在查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先加焊北桥,如果问题还在,应该就是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应该是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显示DE是内存问题,而你那板的内存又是连到北桥,既然发现压北桥能走字,那就是北桥脱焊了,加焊应该就好了的,没有BGA工具要焊北桥是比较困难的,
可以用这方法试试,在北桥上面贴上锡柏纸,北桥下面加入焊膏(一定要很好的哦),然后用风枪(大口),慢慢对它加热,当温度达到240度就可以了。(这样的成功率可能只有不到10%哦)。

网友:
北桥
先加焊下试试看

网友:
虽然查出NB虚焊,但是没BGA的话加焊北桥难度还是较大,建议送修,不然会把板搞变形了

网友:
如果你用风枪加焊南桥成功率达到100%,那重新做一下桥还是没问题的,只要心细点,单桥也可以用风枪来重做的!
如果你南桥也没做过就不要考虑这例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