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黑屏,新手请教..

楼主(2009-08-22):
新来一台明基,是半年前更换过按键和加焊高压板的来返修,现在接通电源后一直黑屏,电源灯会亮,拆机后高压板没有明显的烧坏迹象.仔细盯看屏幕,在通电按下电源开关那一会,屏目有微弱的显示BENQ信号,调节亮度也无变化,现在不知道是屏目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已经加焊部分高压电路了.由于手头工具不多,不能再给出其他数据了,请高手指教应该从哪查起...?

网友:
更换高压条,不行就更换高压灯管

网友:
查高压部分保险丝.

网友:
我的91g也黑屏,电源灯亮,怎么检修啊

网友: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送专业地方修吧.故障搞大了就不好了.

网友:
先用外接高压条点一下灯管看看,如果能点亮,那就问题很明显了

网友:
先测量灯管是不是好的,在查下C5707有没坏,还有那个9024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 一样 用高压条代换 过5分钟又不行了.现在不知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