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键盘右键和触摸板右键用不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8-22):
T40键盘右键和触摸板右键用不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排除键盘触摸板查U24

网友:
加焊EC芯片或换个试试看

网友:
EC是大地电流吗

网友:
1排除触摸板本身按键开关 2 查排线,接口,线路  3查供电   4刷新KBC资料   5更换KBC + BIOS
6更换南桥。
7  8  9  10打完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