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 360不触发

楼主(2009-08-22):
去掉CMOS电池可自动上电..上CMOS电池开关键不触发..是哪毛病???

网友:
重点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这么多人说法多不一样

网友:
所以说你要问题和你做的处理都说清楚!
这样方便大家找问题!~

现在大伙都说了这么! 你可以试试一个一个排除啊!

网友:
南桥多点^^^^^^^^^^^^^^

网友:
电路没问题的话,干南桥了要

网友:
CMOS电路直接进南桥的嘛]

网友:
支持动南桥,COMS的电路核心是南桥呀

网友:
老机器..南桥是CAM.EC是LPCXX226..没有换试...COMS电池没给客户上了..就那样自动开机.下次开机重插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