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华擎P4I45D+的开机电路走线?

楼主(2009-08-22):
华擎P4I45D+自动上电,点不亮,能关机。查开机电路可是找不到开机叉针通向W83627HF。请问华擎P4I45D+的开机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开机插针是通过什么电路控制电源开关的?
自动上电

网友:
自动上电点不亮多是电压不正常导致!与开机电路无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