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不开机

楼主(2009-08-22):
真是不好意思 , 以前全部走入误区,接屏断电的原因不是高压条、屏的问题,问题出在主板上,在插网卡的那里是进水的地方,可能由于没有挡板,水直接进到放网卡的地方下面,导致77P2951下面的走线有很多烧断,但已补上,把77P2951代换,结果无法开机了,谢谢大师傅们来说说。。。
不开机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只有对照PDF,一个一个的把短线的地方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