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GA返修 是用有铅的好还是用无铅的好

楼主(2009-08-22):
现在做945的桥, 0.5的锡球是用有铅做的好还是无铅做的好?

我感觉像发热量的的桥,用无铅的锡球比较不容易返修。

还有无铅的主板,重植的时(0.5的球) 用有铅的锡球来植,好像都不超过3个月,偶尔有超过的。但老有返修。

---------------大家的情况是如何?请以真实的数据回答。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有疑问,为什么大家不用有铅的做板子,而要用难搞的无铅。

网友:
应该是有铅的吧。

网友:
有铅的更好做一点。无铅的难度要大。个人认为无铅的相对有铅更不容易虚焊。因为熔点更高

网友:
有铅的好焊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哦,我朋友那里每月100片左右要多BGA的,用无铅的返修率低哦。就是想来证实一下。

是人都会想无铅的又贵又难焊接,为什么有人返修时用无铅的来做!特别是发热量大的,还有锡球小的。

所以我才想要大家回答真实的数据,而不是自己主观的认为。

网友:
估计是接近工厂的BGA标准,来达到最佳

网友:
应该是制程温度不致太高而能被广泛使用,这部份可能包括加热时温度及芯片发热量

网友:
高发热量的,用无铅的锡球比较不容易返修;无铅的锡球熔点高不容易虚焊。
成功焊接,修好机子后,要试下检察看能不能改善一下原本的散热。

大同江,你在广州那里?
有机会的话,想去看看你自制的返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