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09-08-22):
有一块HD2600的显卡,加电不显示,测供电场管对地阻值为3,显卡背面的电容双端的值也为3,是不是主芯片坏了,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你所说的加电是不是说风扇可以转,把电压数据值报上来我看一下/

网友:
核心二极体压降值  .003  也算是正常的的

把核心供电  经侦两端的 电压测量下  发上来

3.v  对地二极体值不低于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