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MOS管问题

楼主(2009-08-22):
一片FOXCONN--MS6532主板,CPU用478 P4,内存是SDRAM的.客户拿来经检查是烧掉了内存,目前问题是无内存供电.
      我发现供电管D、S极不象平常其他板一样,这片板是S极进D极出,可查资料40N03是N沟道增强型并且有寄生二极管的功率管,怎么这板电路设计会反过来运用,觉得蹊跷所以不敢代换。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予解答。

网友:
没见过,不过D,S极好像真的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衬底和S极粘连的功率管是不能互换的,并且还有寄生二极管,如果反接二极管就直接导通了

网友:
我记得一篇文章说这样接法是使S极输出稳定的+3.3V的作用

网友:
控制极10V以上了 。S可以和D互换啊 。因为你的是SDRAM  3.3V供电 。。。
可以换的

网友:
维修主板时某个电路我也碰到过!也是内存的,是转换VTT上拉电压的!那时我直接飞线!你换个N沟通的可以了

网友:
相当于 导线 。

网友:
就是这个样子的,换吧!

网友:
谢谢张老、月饼版主和以上各位!问题已解决,的确是可以换的。
其实开始我也考虑到该管控制极已达到全导通条件,就象月饼说的象导线了,但是始终该电压还接到CPU电路,怕一不小心造成更大问题,做为维修者还是严谨一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