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8-22):
一台HP500,故障为开机后显示电池电量低。此时插着交流电源的,关了机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有充电电流,1A多,充了半小时候变到0。3A,正常,此时测电池也有十六伏了。但单独用电池一样开不着机,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插上电源与电池一起,可以开机,开机还未入系统时机器就关了交流电源用电池电工作,进入系统后就提示无电,然后关机。但是不要电池,单独用电源却可以正常工作。在同时用电池与交流电源时,开着机后机器自动关交流电源时测得PQ7的ACOFF是有3。3V输入。不知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从电池电路及充电电路找问题啊。应该是有元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