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百盛BS-2000辅助电源

楼主(2009-08-22):
收到一个百盛BS-2000电源,二修,刚开始是烧保险,机主找了条线把保险联了!1个39k HER107,电阻几个陶瓷电容好的,,其它零件都烧了,损坏的零件R8,270K,R9,270K,R10,1.5欧,D9,D10,4148,q3,5027,2sc3203,背面的几个贴片除了1个2.7K贴片电阻是好的其它都烧了不知数值,更麻烦的是有几个标电阻电阻位置的白字掉了,在坛上找的图和该电源不一样,5027已经用3886代替了,c3203不知可否用常用的945代替。

网友:
说来说去就是辅助电源烧毁了。楼主已经修好那么多的电源,这个还难得到你吗?自己花点时间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垃圾电源不建议修了
我们这,卖个杂牌的才20元
品牌的30元,旧的

新的60元,质保3年

品牌的,100元以上

网友:
我这一般都是修修长城,航嘉,大水牛等

网友:
这种电源最好是不要修了,修好也不经用。

网友:
找个电路图看一下就是了。元件的参数基本是相同的。可以参考。

网友:
945与C3203都可以用在低速开关电路中的。感觉可以代用。
你上21IC查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