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黄线14.18V

楼主(2009-08-22):
请问大师ATX电源黄线14.18V会不会太过高,烧坏电源IC的呢。

网友:
超过5%属于不正常,14.18V远远超过了。至于会不会烧坏电源IC,那要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
晕死,还用来试机:现在14.83V。

网友:
吸取重要教训:万用表没电池导致测量出错,换过电池正常12.07V。

网友:
万用表不是没电池都可以测量电压么

网友:
指针表不用电池能量电压

网友:
现在都用数字万用表的,以前的指针表〈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