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不冲电?

楼主(2009-08-22):
在系统里面显示冲电中。但冲不上去。电池能放电。适配器和电池都换过了。都是一个数字在那里,冲不上去。
电池接口接电池时候有12 3.3 3.3 2.0 几个电压。小北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给支几个招哪查啊。。。。还就是哪个是T60板上的冲电芯片?
芯片

网友:
经一上午的排查。。故障已修好,换掉4418 4407 。。本人不懂电路,只知道换掉这2个就好了。至于为什么。请大侠给请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