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17吋純平亮度問題

楼主(2009-08-22):
原機高壓包兩年前換過,現在的問題是開機很亮有回掃線,慢慢就暗下來,大概一個小時后就很暗了有點看不見了,懷疑ABL不正常但是沒有圖紙,郁悶中!

网友:
   你看一下G1吗

网友:
楼上正解,G1  重点查视频板上的电路。主板上的电路也要跑一下了。

网友:
对G1有坏的电阻

网友:
有空查查看,不行就賣垃圾了,這玩意現在正常也比垃圾貴不了多少,修理要走上終結了!

网友:
是G1的高压太高,看看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之前-35V现在-16V还是有轻微变化,大概1小时暗一点点,换了180K电阻,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