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测试卡直接显示一个F

楼主(2009-08-22):
主板测试卡直接显示一个F  ,,从那里修起??   会不会CUP坏了??

网友:
应该是FF的,测试卡的问题吧,换个好点的
先查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FF,CPU还没工作~!查各大共电

网友:
那个共电,,是电源吗??  我换了个电源也不行哦~!`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CPU还没工作,先查主板的各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上的好经验啊!还有没别的啊!教教我啊 !你就是这么维修的啊!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