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不跑代码

楼主(2009-08-22):
今天有个顾客拿来一台电脑,但是主板诊断卡插上去不不跑代码, 机子也点不亮  是怎么回事啊 有人知道吗,请指教!

网友:
呵呵都没有测试数据 看看U座吧 如果是精英的板那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专业维修的话建议你拿去维修站修,要不不小心的话会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先打扫卫生再放电不亮
给它一锤子!!

网友:
检测下cpu,有可能是坐子问题。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呀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不如不问

什么数据都没有

网友:
"我身体不舒服,你能帮我看看哪不舒服吗"     你问的问题跟这样是一个样的

网友:
不知道就别回答,人家是问问题,不是让你批

网友:
可能是检测卡坏了。

网友:
大有可能是座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