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是怎样测开机键的电压的?

楼主(2009-08-22):
我是一新手,请问你们是怎样测开机键的电压的?像IBM的开机键下面是铁皮挡住,测键盘插口又是那么多引脚。通常你们测开机键的电压测那里?

网友:
要一根根的对地测。边测边按开机键。我一般是用这种方法。找到后记住。

网友:
IBM的键盘上19脚就是开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