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啊

楼主(2009-08-22):
我现在有一条网线两个笔记本,都带无线网卡,现在就是想两个笔记本通过无线连接然后通过有线上网,咋办。不加路由器、交换机

网友:
莫非你还想用无线网卡做代理服务器不成?
传说中的无线网卡只能接收不能发送.

网友:
理论上时可以的,具体怎么操作就要自己试验咯
找一台笔记本A 用无线接收,然后共享有线网卡,网线再接另一台笔记本,网线一头3,5对调,另一头1,3;2,6对调

网友:
找一台笔记本A 用无线接收

发射端何来?

网友:
有可能吗?我没听耶...不过应该只能用一台机上网吧   两台同时用按照理论上来说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