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充电问题

楼主(2009-08-22):
用电池开机报0190,用适配器开机正常,电池是好的,请问下,充电电路里的电感L7对地无穷大正常吗?是不是这里有问题了?

网友:
电感对地无穷大没问题你换个电池充电芯片试试看,不行的话查查充电芯片周围的电路看看电阻

网友:
可能跟BIOS设置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