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520A,加电无显,跑代码C7

楼主(2009-08-22):
长城E520A,加电无显,跑代码C7,看了论坛中的帖子说,c7就是ec芯片w83l950d的故障,换了可以好,只是这芯片里写了程序,换错了会导致键盘不能用,请教一下大家,哪里能买到带长城程序的w83l950d芯片啊?
键盘不能用

网友:
此机器的EC确是容易坏,也确是不好找,一般都是从同型号主板上拆机。

网友:
买来的都是没有程序的芯片

网友:
只有找同样的料板了,没有办法

网友:
只能找料板拆EC了,没有料板只能换板了
‘

网友:
有一种方法就是,先买一个这种板,像刷BIOS一样把资料刷过去

网友: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找板啊。兄弟

网友:
更换 w83l950d 好了~~

网友:
本本的主板可以随时替换的吗?这些板不是很难买吗

网友:
学习了,但不懂是什么原理。

网友:
你试怎么找到芯片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