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机做不了系统

楼主(2009-08-22):
一台方正机做不了系统,提示方正保护卡什么的,硬盘分区已删,GHOST安装版安装不了,碰见过的朋友吗?求救

网友:
有些品牌机好象要进BIOS中把SATA模式改成IDE模式才可以安装的,不知道你的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LZ你可以用WINPE工具进去装系统啊...有时候的确是BIOS里面的SATA模式设置回IDE模式.就不会蓝屏了.我之前试过ACER的一装就蓝屏.后来打电话去售后服务才知道这点的...

网友:
如果上面的方法都不行
     把硬盘换到别的机器去用GOST做个         GO完关机
      再在方正上面解压系统
                 估计能行

网友:
时钟IC有问题哟!!!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这时厂家在主板bios中设置的   不行你就刷bios就ok

网友:
从BIOS中屏蔽掉方正保护卡试试呢?有的可以屏蔽的

网友:
在BIOS里把BOOTROM屏蔽掉试试。

网友:
4# 就是玩火

网友:
如果上面的方法都不行
     把硬盘换到别的机器去用GOST做个         GO完关机
      再在方正上面解压系统
                 估计能行
我用的是这个方法,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