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都不能用

楼主(2009-08-22):
一台ONDA N61GT的主板,前后的USB都不能用,鼠标的灯是亮的,主板提示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其中板上有一个插槽数据和时钟线对地阻值是:604  259  和604 无穷大,其余的都是604 596 ,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无穷大有可能是接口到SB的电阻 L坏!也可能是SB虚焊!

网友:
但是有一各阻值是259是不是有一点小呀,不是虚焊的问题吧?

网友:
中间两跟数据传输阻值必须一样

网友:
小了应该是挂了,如果偏大则虚焊

网友:
你可以一直追着线路跑啊!跑到桥那的时候你没法判断的话就割线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信号开路的话应该就是SB挂了吧  跑线到SB喽

网友:
都有可能,但愿是电阻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