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叫

楼主(2009-08-22):
一个电源以插电就叫。。。开机电压1.2V  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
待机电源故障,检查那个50V 10UF左右的振荡电容。

置顶的帖里有介绍。

网友:
可以检查输出部分的滤波电容,看有没有突起的,换掉突起的就是了,我的是这样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