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19液晶;右边一般花屏

楼主(2009-08-22):
今天解接到用户送修的一台机器;;开机一半花屏;换通用板OK;;
               因为这机器屏线是软排线的;;《取下来;;用刀片刮了下;;
   通电;哇塞;;比刚才好了一大半;;
  把另外一根排线刮下;;OK;;
   显示正常;烤机4小小时OK;;
  收费200;;《跟用户报是屏线坏了》

网友:
靠 够黑 不过报的不专业 应该说换屏上的驱动IC了 这个要200块不贵

网友:
下次报的专业点’

网友:
不过可真够黑的,我还从来没有收过那么高的价钱

网友:
就应该这么收费,我们学技术也是投入很大的呀

网友:
啊收费好高你是那的我们浙江省只有收60哦

网友:
200收得好!!!有出息,有前途!我收得多的大概是150,应该想楼主看齐!!!那些收得便宜的,做不了几年维修就卷铺盖走人了……哈哈,自找死路!

网友:
这个屏应该是TTL的吧?.屏上没电路的那种!!是老屏,屏的驱动部分做在通用板上.对吧!
   这样的屏换通用板成本会很高吧大概在70-80左右吧?!!加上运费,路费
   不过收200也不算赚太多!!跟广州的异地差价那肯定是有的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呵 ;;;那到是 ···

网友:
楼猪收钱够狠的哦,但你说屏线就收200啊,要说屏电路坏了,那样就好点的哦。

网友:
就看谁黑的到了

网友:
19液晶的收200高什么呀.买一个不是要800多呀.关键要沟通.最麻烦的还是那些个15的驱动板坏的.屏又是TTL接口的.你报个150都要吓跑的.哈哈.我附近有家维修价格很低的.有时30都会修的.不过这人技术很差.10个里有一半修不好..只要是被他修过的.电路是搞的乱七八糟.走线都会起来的.基本上都要改板了...我现在只要看到机器里面是修过的.都是300一个,谈好价格就先测屏.屏坏了就马上推出去.现在很少有到他那修的了.最讨厌价格竞争

网友:
现在修东西的 越不会修的 越把价格搞坏了 现在只有把技术练好才是硬道理 只要别人修不了的 到这来 就一个字 黑

网友:
不错吗      有的赚就赚多点   现在的钱难赚哦   你确实不该说是屏线坏了   你要说的专业点吗!!

网友:
我说过了,低收费的基本就是技术差的,技术好的低收费没多久时间就走人了的,维修看起来好象很容易赚钱,这是表面现象,如果你把维修赚的钱和工作时间挂钩,你就知道维修是多么的不赚钱了!人家开销售店不管多少生意都能做下,我给你一天十台显示器你能一天全搞出来不?搞出来也够你累,晚上你累得不行的时候人家搞销售的在乐呵呵盘点今天的收入……为了维修能长期做下去,唯有高收费!不要觉得自己黑,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维修价格远不及我们的付出!

对付常见的客户我是这样的处理的,很有效果!

客户:这样简单的故障要收这么高的费用啊……
本人:既然你觉得这个故障简单你就自己动手修下好了,何必来花钱让我修呢?我是靠维修谋生的,实在没时间做义工,请谅解!
客户:我要会修就不会来找你了。
本人:你不会修?那你怎么知道故障简单?
客户:¥¥%#%#·……(说到这里,十个有九个说不出话来了,很简单,他自己说的话前后矛盾了)
本人:你们看似简单的故障我们却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检查……

大家有什么对付客户的高招说出来吧,呵呵……^-^

网友:
有道理,我这边一般不涉及换大件的维修收费60-120。
更换驱动版收费120-140
更换电源板一体板收费160-180
更换灯管60-80一根
跟楼主的一比,感觉是便宜了

网友:
在深圳換按鍵板上5個按鍵才10真便宜

网友:
我们这   忽忽悠悠收个300是没任何问题

网友:
俺换套驱动板带屏线才收6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