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块l-nc51q主板

楼主(2009-08-22):
主板:联想 L-NC51Q
故障:加电无显示
诊断:测试各电压正常,诊断卡跑码50 ,测CPU复位电压有,但是不复位。
维修:加焊北桥,故障解决。

网友:
是不是AMD的板?

网友:
这还用得着说吗?一定是AMD的啦!这也算经验。

网友:
N51.C51的板.跑50.加焊桥.没别的说的.

网友:
是不是通病啊,是不是AMD 跟50就是通病啊

网友(2009-10-18):
呵呵,以前没见过这板,近来修了不少这样的板子,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2009-11-18):
我的板子也是 L-NC51Q 的 ,不跑数 ,有复位 ,此板子是不是北桥好虚啊 。我还想换CPU 试试可是没有啊

网友(2009-12-25):
我也有块这个板子。。我做了北桥现在可以开机了。上独显可以。集成显卡不显示。。查了VGA口同步信号电压没有4v的电压。跑线路到了一个u23去了。型号是cmd 0544. cm2009.02qs.手上没这个东东。。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集成电路的事。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
intel的应该也有北桥虚焊导致CPU不复位的  因为CPU复位必须经常北桥吗
北桥的必经之路啊 哈哈

网友:
我同意5楼的说法,通病!

网友(2010-03-18):
我也有几块这样的板子,跟7楼说的一样